求问各位操纵四轴的油门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5-01-10):
求问各位操纵四轴的油门是如何控制的,我操纵四轴的时候,油门很不好控制,四轴始终无法找到一个稳定一点的高度呆着,总是忽上忽下。请问各位是需要调节油门曲线吗?该怎么调,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我们都交给飞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交给飞控控制

这你是直接开定高模式的吗?

网友B:
多练练就好了    手动或者说自稳状态是基础  关键时候救命的  别太相信定高

人有一种自适应PID 的功能   多玩玩   自稳模式下定高比飞控还准

网友:
四轴不是有定高模式吗,打到定高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练练就好了    手动或者说自稳状态是基础  关键时候救命的  别太相信定高

人有一种自适应PID 的功能   ...

需要设置油门曲线吗?如果不开定高,感觉我操作的时候,不是飞机上升就是下降,很难找到平衡点啊!

网友:
APM的话检查是否校准好罗盘和其它相关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设置油门曲线吗?如果不开定高,感觉我操作的时候,不是飞机上升就是下降,很难找到平衡点啊!

我没设置。。 你可以设置看看  看个人喜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