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5.8G图传要用手摸天线画面才稳定是什么原因啊 ...
求助,DJI5.8G图传要用手摸天线画面才稳定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1-10):
如题,才飞出100多米就各种闪,各种花,用手摸着屏幕接收天线画面才稳定,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估计是图传模块的功放坏了,联系厂家修修看

网友B:
人体接收机

网友C:
人接地嘛,估计你天线的线接地出了问题了,也就是说漏电了。

网友D(2015-04-16):
人接地!人接地!好形象啊!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