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W电机,求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

楼主(2015-01-10):
几天前,寻到一个BL22-L-1旧车床(过几天有时间上图),150大元拿下。该床整体没有大损害,只有一些小磕碰,550W单相电机,脊背上的两个电容盒子都碎了,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丢失。请教各位老师,这两个电容器各有多少微法?准备让电机转起来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启动150UF 运转30UF

网友:
BL22-L-1旧车床 150块,铁都不止只价

楼主:
非常感谢南瓜和WOLFWJL007两位老师的回复。上面说的这个旧电机,背上有两个电容保护壳,都碎了,并且电容丢失,留有白、黄两对线头。如果电机横放,轴朝左,机尾朝右的话,前面是白色线头,后面是黄色线头,苦于不知道哪色是启动、哪色是运行?请各位路过的老师指点迷津。按照南瓜老师的数据,现在两种电容都找齐了,就等着试运转了。多谢呀。

网友:
1、上照片,单凭描述是不行的。

2、即便有照片,单凭接线颜色也难判断

3、建议你用万用表测下阻值

4、把电机靠带轮一侧的端盖拆开一条缝,大部分在安装带轮的一侧的端盖内有离心开关,看看是什么颜色的线接在离心开关上。

千万不要开的太多,能看到即可

网友:
接离心开关的这条线是接启动电容的

网友:
单相550的不知道,三相550W的改三角接法加个40UF的电容就可以工作

网友:
有个简单的估算法: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A)分别乘15(常数)就是电容(微法)值

网友:
今天哦的750W三相电机用50的电容就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