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 专用放电器

楼主(2015-01-10):
本人每周基本都要玩航拍,但是每次一大堆电池总有几块没有用完,考虑到电池的存放电压3.8V左右,不让其鼓包, 回来需要放电后再存放,放电一直是比较头痛的问题!!!现在做了这款专用放电器,以后就方便了。可以同时放电2块电池,最大放电电流8A

这图是最常用的恒流电路,这样的电路更容易获得稳定及精确的电流值,R6 为取样电阻,VREF 是给定信号,电路工作原理是:当给定一个信号时VREF,如果R6 上的电压小于VREF,也就是运放 的-IN 小于+IN,运放 输出加大,使MOS 加大导通使R6 的电流加大。如果R3 上的电压大于VREF 时,-IN 大于+IN,运放 减小输出,也就降了R3 上的电流,这样电路最终维持在恒定的给值上,也就实现了恒流放电原理。

网友A:
有平很功能和 低电压报警功能吗?没有的话就还是不方便  放多了又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平很功能和 低电压报警功能吗?没有的话就还是不方便  放多了又要充

放电时 电池插上BB响,比如设置3.8V 。。。报警了 就拔下电池就可以了,不来做这么复杂了 呵呵

网友B:
没必要恒流放电,有个放电电流大概调节功能就行,最关键的是要有电压检测,能3.8V自动断电就行。

网友C:
太麻烦了,几个50w的12v灯泡,外加BB响,外加光敏电阻和继电器完事,自动断电,楼主搞的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两个开关的互锁有必要这么大成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几个50w的12v灯泡,外加BB响,外加光敏电阻和继电器完事,自动断电,楼主搞的太麻烦了

这个好 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浪费啦   请节约能源
用充电器把满电的电池电量转存到完全放完电的电池里不是更好?

网友:
哥们有qq吗您是飞S550嘛?

网友:
是的,我跟楼主都有S550,QQ:16037376

网友:
直接用汽车前大灯的灯泡放电,一个才10块钱,焊个接头就行了,插着测电器,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D:
好麻烦 小题大做的感觉

网友:
  我用简单的:  摩托大灯灯泡,焊接T插。直接连电池,接 电量显示器。等到报警,拔掉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恒流放电,有个放电电流大概调节功能就行,最关键的是要有电压检测,能3.8V自动断电就行。

顶你!实用为主嘛

网友(2015-02-18):
我直接用水泥电阻群

网友(2015-12-22):
引用 网友D:
好麻烦 小题大做的感觉

玩模的总得有点折腾精神

网友E:
能设定自动停止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