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解锁问题

楼主(2015-01-10):
我的QAV250 设定一切正常,可以解锁但不知為什麽,过了几天上电後就解不到了
要上地面站重新设定遥控才可以解锁
这个月已经試了三四次了
有兩次更加是在外場飞時发生
请问大家有沒有试过呢?
有沒有方法解決呢?

网友:
我遇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一组电池中途降落,然后再解锁,没有反映!
(我的解锁方式,油门最低+方向右)

解决办法,检查油门拉杆最低位置,方向靠右打死多停留几秒,推油门,电机转。。。
如果一次不行,多重复几次操作,一般是会解锁的。

楼主:
我遇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一组电池中途降落,然后再解锁,没有反映!
(我的解锁方式,油门最低+方向右)
我試过一次跟你的一模一樣啊!
再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A(2015-03-11):
引用 楼主:
我遇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一组电池中途降落,然后再解锁,没有反映!
(我的解锁方式,油门最低+方向右)
...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更新上15.01後便沒發生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上15.01後便沒發生過了!

我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