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視插座请教

楼主(2015-01-10):
新入一个鹰眼锐視显示器,它的视频输入输出插座下有个usb插座,是干什么用的?说明书里没有介绍

网友A:
输出电源 能给你手机充电   大哥 你还是个中将  这都不知道,,,,

楼主:
刚到手,又没测试又没拆机分析线路。就算是元帅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网友:
上面2位哥子在号幽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源 能给你手机充电   大哥 你还是个中将  这都不知道,,,,

说明书上说的是输出12v啊能充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说的是输出12v啊能充电吗

鹰眼锐视1输入电压12V,USB输出电压5V左右,按照你的质疑我上照片一张解你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鹰眼锐视1输入电压12V,USB输出电压5V左右,按照你的质疑我上照片一张解你疑惑

非常细心,耐心,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鹰眼锐视1输入电压12V,USB输出电压5V左右,按照你的质疑我上照片一张解你疑惑

咱俩万用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锐视1输入电压12V,USB输出电压5V左右,按照你的质疑我上照片一张解你疑惑

那就再多嘴问问,usb座的d+,d-有否短接,最近人懒,什么工具都不想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再多嘴问问,usb座的d+,d-有否短接,最近人懒,什么工具都不想碰!

不懂 表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俩万用表一样的。

是么

网友:
刷机用 冲电

网友(2015-05-31):
问卖的商家不就知道了吗?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