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光流定点室内定钉钉子效果测试

楼主(2015-01-10):
之前用apm+鼠标光流测试发现效果不好,总是小范围晃动,后来用pix光流确实比鼠标光流厉害,调好了完全可以钉钉子,本人改进了一下,可以在室内低亮度条件下大部分地面稳定悬停,不知道和大彊小悟 Inspire1比谁效果好

室外稳定性测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YzMDA2MTky==.html

车库弱光下稳定性测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YzMDA3MTY4==.html

车库任意飞,松杆即自动刹车定点悬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YzMDA3NDky==.html

本来测试操控,外面遇到阵风,正好看看光流抗风性怎样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Y4Njc5MjQ0==.html

APM+鼠标光流的测试视频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7063&extra=

纯展示效果,技术暂不方便公开,有兴趣联系qq571350,注明光流.

网友A:
对楼主表示膜拜,我想知道,飞机在高空(100米+)光流定点还行吗?

网友:
视觉只能低空 和超声波一起定高定位,高空就是气压加GPS  ,LZ好屌,帮顶,有教程吗安装教程,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表示膜拜,我想知道,飞机在高空(100米+)光流定点还行吗?

就像你说的光流需要超声波的高度实时调整算法,光流带的超声波最大测量距离是5米,再高就用gps了,这个主要用在室内,有5米够了

网友:
技术真是让我佩服,我有此想法,但不知如何实现,你做到了,向你学习,加你QQ,我的QQ359788590(林浩)请通过。

网友B:
  灰 地板,,反差比较小。。。能低照明 定住。。。

说明 新的 光流模块 还不错。硬件好 才是 真的好。。

网友C:
能让光流和GPS自动切换吗?比如一有GPS信号,就自己从光流切换成GPS

网友:
可以用到MWC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让光流和GPS自动切换吗?比如一有GPS信号,就自己从光流切换成GPS

GPS和光流可以同时使用,一起参与定位,并且能设置两种方式参与位置评估的比重,如果没有gps就100%用光流数据,如果没有光流就100%用GPS数据估算位置。

楼主:
mwc可以用鼠标芯片的光流定点,不过没有融合ekf姿态,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和光流可以同时使用,一起参与定位,并且能设置两种方式参与位置评估的比重,如果没有gps就100%用光流 ...

太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 地板,,反差比较小。。。能低照明 定住。。。

说明 新的 光流模块 还不错。硬件好 才是  ...

这个硬件没想象的好,必须要亮度高,地面有明显纹理否则会飘,这个效果是改进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可以用鼠标芯片的光流定点,不过没有融合ekf姿态,效果不好

嗯  mwc还是算了  以后研究pix

网友D:
4个脚架漂亮,怎么做的呀?

网友:
技术不方便公开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脚架漂亮,怎么做的呀?

原来的高脚架截短了,留着脚套去掉横杆就行了~简单轻便吸收冲击~~

网友:
希望楼主继续完善,最好届时放出教程

网友E:
开源的产品吗?能和大家分享技术细节吗?渴望啊!

网友:
好象稳定性不怎么的没实用价值

网友:
这个室内定点飞足够了,问下楼主这个光流大约多少钱?自己做的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硬件没想象的好,必须要亮度高,地面有明显纹理否则会飘,这个效果是改进过的~

加个大功率十字线激光器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源的产品吗?能和大家分享技术细节吗?渴望啊!

PIX 本来就是 开源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X 本来就是 开源的 。。。

方法、技术、设置、参数也该开源共享吧?

网友:
低照度是开自动曝光了吧

网友G:
刷的PIX原生固件还是APM固件?

网友:
室内又一利器啊!玩具要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的PIX原生固件还是APM固件?

原生固件的

网友(2015-03-10):
求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个大功率十字线激光器能不能解决?

呵呵,那个线跟这你动的。。。。

网友:
光流你买的哪的

网友:
帅。还是pix乐趣多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一款光流模块,求关键词

网友H(2015-10-16):
比较感兴趣

网友H:
问句,ubuntu和win系统都能实现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生固件的

ubuntu和win系统都能实现吗?

网友(2016-09-02):
视频都没法看

网友I(2016-12-25):
支持楼主的好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