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飞翼第一次试飞炸鸡告终!

楼主(2015-01-1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飞行不稳定,难于控制。容易螺旋失速!有经验的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调调重心和推力线

网友:
重心调不好容易失速

网友:
重心靠后了,往前调重心,到平飞低头再往回调一点点就妥了

网友:
发你一张我当初的炸鸡贴,以示安慰

在我数次的维修后现在变成下面这鸟样了-“玻璃钢版X5 ”现在可以很自信的往地上砸了,就算摔碎了自己,也要把地砸个坑出来 哈哈 这就叫同归于尽

网友:
不觉得这机好飞

网友:
确实好飞  有赖炸DAN机

网友:
炸了,修修还是能飞的。

网友:
飞翼重心靠前些好飞,同时初始的舵面可以稍微向上调几度,形成初始状态,头重,升降舵有轻微拉舵抬头的效果,以平衡头重

网友:
泡沫的,打些胶带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发一张丢机一年的图片给你 以安慰  可惜丢了 没图片了

楼主:
你好!你感觉x5飞行性能如何?我的感觉是~自己做的飞翼好飞很多。经过这架飞翼和飞友以前买过的一架飞翼来看,成品飞翼不怎么样。

网友A:
这么好飞的飞翼都会炸。。。。。。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飞的飞翼都会炸。。。。。。佩服

炸很正常的呀.....如果好飞还能炸吗?谢谢你的佩服!

楼主:
等天气好转....再次试飞X5,我就不相信折腾不好你....X5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天气好转....再次试飞X5,我就不相信折腾不好你....X5了!

X5是个很好飞、耐砸、好带的机子,别埋没了。4S3300  2216KV1100  8寸、9寸、10寸折叠桨都飞过。其中9寸桨最好,推力适中。10寸起飞轻松不宜长时间全油门。1100克最佳重量,1300克10寸桨起飞也没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推力线和重心。电机座上方有两个木垫片,别忘了装。另外请加底板(除去非正常因素这是这部机子好飞的关键奥妙所在。。。。)!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是个很好飞、耐砸、好带的机子,别埋没了。4S3300  2216KV1100  8寸、9寸、10寸折叠桨都飞过。其中9寸 ...

这里先谢谢你给的经验!请问你用的是肥鲨图传?和视频眼镜吗?机背上那个是头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先谢谢你给的经验!请问你用的是肥鲨图传?和视频眼镜吗?机背上那个是头追吧?

创新科图传、肥鲨天线、鹰眼双接收、运动相机(没有用狗头,因为重量差不多,还轻,风阻小)

网友:
电机安装座来个图片看看哈!楼上的,谢谢啦。

网友C:
X5 在我的眼中就是神机,目前为止已经累计飞行超过1000KM了。把重心调好就可以了。

网友:
重心重心啊~不能光通过微调

网友:
这款X5加一块电池不行机身发飘,试机我用一块3s2200的电池就不行,又加了一块电池飞行就非常稳定,速度不能太低容易螺旋,降落时必须带油。机舱布局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很明显重心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X5是个很好飞、耐砸、好带的机子,别埋没了。4S3300  2216KV1100  8寸、9寸、10寸折叠桨都飞过。其中9寸 ...

9寸降落会擦地吗。是不是2216 kv1250 9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X5是个很好飞、耐砸、好带的机子,别埋没了。4S3300  2216KV1100  8寸、9寸、10寸折叠桨都飞过。其中9寸 ...

电池要放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 在我的眼中就是神机,目前为止已经累计飞行超过1000KM了。把重心调好就可以了。

同感!

网友:
这东西不太好飞

楼主:
是的.....昨天再次飞,比前几次好多了,但是低速性能太差了。

网友:
表示安慰,路很长,老鸟都是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