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CC3D不能解锁,泡泡老师求救

楼主(2015-01-10):
CC3D按泡泡老师的教程,做到遥控校准这步就出问题了:按要求移动油门或者方向舵之类的能过,到了看地面站的图片是否与摇杆一致时就出问题了,
图片一致没变化。而无论设置什么解锁或一直不解锁都解不了锁。
重新校准遥控好几次都不行,只差重新设置CC3D了。
有高手解决了吗?
到这里一直没反应
用Maunal校准却看到相应通道的变化

网友:
哪家的cc3d?我的也是这个情况。。。刚开始还是好的,飞了一个起落突然就这样了。。。飞控不给接收机供电了。你上电池看看接收机是不是没电。如果是,换家再买个cc3d吧,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A:
泡泡老师已经不在这了~~~~

网友:
估计是没校准好,再从头到尾试一下把

网友:
设置好后拔电源 拔USB线,再给机子上电就能解锁

网友B:
好像新版软件有点改变了,在遥控器已校准的前提下。
我是设YAW RIGHT,我试出的解锁方法是:
油门最低,方向杆右到底(保持),油门推一点,可以看到螺旋桨转起来了(说明飞控已经解锁了),松方向杆。
这个方法在USB连到电脑上时也是有效的。

上锁:
油门最低,方向杆左到底一秒以上,松杆。
或油门最低30秒(缺省是30S,看你的设定,泡泡建议是10秒)。
连USB时,油门最低就上锁。

刚才又试了一下,跟视频里一样了,不解。

网友:
油门最低数字对不对?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已经不在这了~~~~

泡泡老师去哪儿了,听说别的论坛为他开了个专栏

网友:
你实验下,图片中我画红圈的数值小于1064,或则把1064调大?也可能是调小,我记不清楚了,实验后告诉我结果,我的就是这么解的

网友:
你确认下解锁的时候,油门位置是不是在最低?
如果油门位置大于CC3D默认的最低油门位置,CC3D是不会解锁的

楼主:
现在发现,14.10和14.06下就算改手动改油门或其他通道的值也是无法解锁。14.01可飞,没任何问题,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新版软件有点改变了,在遥控器已校准的前提下。
我是设YAW RIGHT,我试出的解锁方法是:
油门最低, ...

我的好像也是这种方法,先设置完;然后断电,拔USB,重新接上电源就能解锁了。

网友C:
遥控器校准没过关,解锁方式没选好,就会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校准没过关,解锁方式没选好,就会解不了锁,

泡泡老师,我已经按照教程来了。14.1遥控器校准能过,新的两个版本都不能。14.1校准时图片和遥控有一致反应,新的都没有!只能直接略过,然后解锁就失败了

网友(2015-02-20):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已经不在这了~~~~

泡泡老师去哪里了,难道他退魔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