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速过高怎么办

楼主(2015-01-10):
OS37
发动机
,怠速很高,减少油门行程量最低点的数值,怠速渐渐变低,但还没有减少到合适的位置,就熄火了,其他还有什么办法降低怠速又不熄火?

网友A:
怠速调油针啊,亲,找个老模友调下主副油针吧

网友B:
还是油针的问题

网友C:
放小油针

网友D:
你动到怠速螺丝了?松一点应该就好了。

网友E:
稍微放一点怠速油针,怠速稍微加点油,然后把风门适当调高点发动机就能稳定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