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Hcp100S, 求助

楼主(2015-01-10):
使用T8FG,加Ht8高频头。
现在对上频了,照着说明书设置的,可是斜盘不安规则动作,基本升降副翼都是3个舵机一起动。怎么调节啊?已经把斜盘混控都调到-50%。我应该设置通道正反还是斜盘混控?

网友A:
斜盘模式选择单舵机

网友B:
现在都选择单舵机,其他由飞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模式选择单舵机

请问单舵机是哪种?h1好像就是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选择单舵机,其他由飞控控制

请问单舵机是哪种?h1好像就是普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单舵机是哪种?h1好像就是普通的

斜盘什么都不要开混控,直接默认就可以,三个舵机一起动绝对是,斜盘模式不对,你一个一个选 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什么都不要开混控,直接默认就可以,三个舵机一起动绝对是,斜盘模式不对,你一个一个选 着试吧

感谢!改为H-1模式正常!正在优化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