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0):
设定的是1.5A 可是上面0.1A 0.2A跳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看看电压,12.6,说明快满了,在平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电压,12.6,说明快满了,在平衡电压

谢谢啊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右下角的容量要冲到电池的毫安数才算满

网友B:
充电过程中,按下充电器右键,看看会看到什么?再按下左键数次又会看到什么?试一试就有新发现哟 呵呵  去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过程中,按下充电器右键,看看会看到什么?再按下左键数次又会看到什么?试一试就有新发现哟 呵呵  ...

一充电器,还有这么多的名堂啊

网友C:
你一个电池能充进多少容量啊,
我也是这个充电器
充入容量好像不是很正确
我的2200电池只能充进1100左右

网友D:
充入容量不正常大部分不是充电器不正常,是电池虚标。还有就是你是多少V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入容量不正常大部分不是充电器不正常,是电池虚标。还有就是你是多少V充的。

还有可能买的是山寨的b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一个电池能充进多少容量啊,
我也是这个充电器
充入容量好像不是很正确

大哥 你要是2200冲进去也是2200那不就表示电池都放空了,那就不是过放的问题了,有种说法叫。。。。。。报废,就是不废也没多久的寿命了

网友:
看图片你这也不是平衡模式充电呀倒像是快充模式。

网友E:
要用banlace模式充 不要charg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banlace模式充 不要charge模式

求解这两个模式差别在哪  锂电选择里面有几种模式都不清楚是选择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这两个模式差别在哪  锂电选择里面有几种模式都不清楚是选择哪样

平衡和普通充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入容量不正常大部分不是充电器不正常,是电池虚标。还有就是你是多少V充的。

同样一个电池朋友的山塞B6能充进1400+
我的是正品B6 MINI(官网验证过)只能充进1000+
就是今天的事情
但是飞出来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10分钟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要是2200冲进去也是2200那不就表示电池都放空了,那就不是过放的问题了,有种说法叫。。。。。 ...

同样一个电池朋友的山塞B6能充进1400+
我的是正品B6 MINI(官网验证过)只能充进1000+
就是今天的事情
但是飞出来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1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一个电池朋友的山塞B6能充进1400+
我的是正品B6 MINI(官网验证过)只能充进1000+[/bac ...

是不是程序的源码写的计算方法有区别呀?

网友:
不用纠结这些问题,显示的不一定就是准的。你只需要用准确的万用表确定充满后电压确实是4.2就行了。

网友:
先大电流充,后小电流,然后平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个电池能充进多少容量啊,
我也是这个充电器
充入容量好像不是很正确

这只是显示充进的容量,你电池本身就不肯能一点电都没有吧,本身还有佘容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