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新手多旋翼QQ飞控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5-01-10):
新手四轴,自制机架500,电机4006  680KV  电调好赢20A  飞控QQ  电池30C  2200   天地飞6A控  。起飞重量1100克 。  从来没有飞过。昨天装好试了下油门30%起飞,没有调过飞控传感度,很稳就是油门一高一低的(新手应该是这样的呵呵呵 )一下飞到20米高人一紧张松油门掉下来把飞控外壳炸坏了一点,人眼看应该没伤到里边。机架坏了又做了个。
今天又去飞了,不知道是怎么了一推油门飞机飞到2米高就往一边斜,就像玩翻滚一样。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中间有把飞控传感度调过,大小都试过。结果一样。电机我确定在水平线的,飞控上的小黑点是叫校准什么来的,反正都试个。求高手耐心解答。昨天一切都是正常的。炸机重装就这样了。
我说几点你们看有可能吗?
1   电调插飞控那些线插错。
2   其中有一个电机有问题。
3   飞控受损。
4   飞控水平没校准。

桨我确定没有装错,电机转向没有错。

网友A:
校准下水平,校准下油门行程,推荐换块cc3d玩,也不贵。美国手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下水平,校准下油门行程,推荐换块cc3d玩,也不贵。美国手日本手?

都试了的没用呀,线接错会这样吗?还有电调怎么校确。

网友:
线接错基本不能起飞,我感觉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电机有问题怎么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了的没用呀,线接错会这样吗?还有电调怎么校确。

电调的说明书里有,水平校准你怎么做的?

楼主:
买的二手的。问题是之前是正常的呀,炸了换个机架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说明书里有,水平校准你怎么做的?

QQ飞控说明上操作的。水平放在桌上。按那个小黑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要沉呀,大神们

网友:
水平乱了 重新校准下 解锁状态下 一般别乱动机器 水平会乱 锁上或者停电后才去移动他

楼主:
现在不侧飞了。变成起飞自旋,电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转,掉水沟了电调坏了一个。换一个是不是要买一样牌子一样A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侧飞了。变成起飞自旋,电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转,掉水沟了电调坏了一个。换一个是不 ...

那是一定的   所以 直接更换就可以 只要不是 电子程序出错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