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求助各位大大关于图传和aat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之前一直用柏通1.2G  800mw图传,用棒子天线最远也就2km,感觉不够爽,入了个开源aat。配合柏通图传近距离可以设定家的位置,可以追踪。超过500米就不会自动追踪了。咨询了一下,都说是接收机的问题。于是买了个罗美接收机,新的问题来了。图像没问题,但是不能定位,更别提追踪。但是拔掉发射端的视频,单传音频的时候就能连上,再把视频接上,又不行了!!!!整个人都不好了…现在纠结着,怎么解决问题。是再入一个罗美发射机,还是都换成5.8G的?想达到,5--8km,怎么样能实惠点?。增程是小切糕433。如果是换5.8的,能推荐下么?创新科啥的虚标功率貌似普遍…

网友A:
我的用平板飞了18㎞  人肉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平板飞了18㎞  人肉跟踪

什么图传!!

网友A:
和你的一样 用柏通1.2G  800mw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一样 用柏通1.2G  800mw图传

接收也是柏通的?!!!什么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也是柏通的?!!!什么天线????

是的  接受天线是平板  发射用原装天线

网友B:
我也用的小切糕,最远飞3km失控了,原装天线,图传832  6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接受天线是平板  发射用原装天线

图传多少钱买的?天线增益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小切糕,最远飞3km失控了,原装天线,图传832  600mw

不会吧!小切糕有木有拉开距离?我的3公里信号还是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小切糕有木有拉开距离?我的3公里信号还是31

拉开距离了的,不过我飞的比较低200m,周围还有高压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开距离了的,不过我飞的比较低200m,周围还有高压电线

那也不应该吧。。可能是高压电的缘故。飞机上的设备也要拉开距离

网友C: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

具体点呢??。

网友D:
用的mfd的aat,伯通,罗美都用过,没有这种问题。应该不会是图传设备的问题。有钱折腾重复投资图传设备,干脆搞个成熟的商品aat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mfd的aat,伯通,罗美都用过,没有这种问题。应该不会是图传设备的问题。有钱折腾重复投资图传设备,干 ...

开源的才600,商品得乘以3啊!!!!5.8G据说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