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坦克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15-01-10):
最近迷上了坦克求推荐个跑速度的坦克 不带壳子的内种如图下面的这种
反正跟短卡有刷的速度就可以
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所以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图上的是什么坦克,求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是什么坦克,求连接看看

头像是什么机架啊?貌似很有趣

网友B:
淘宝上有卖履带底盘的,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卖履带底盘的,你可以看一下

发的图里的太贵了 恒龙的又放不下8车的动力很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的图里的太贵了 恒龙的又放不下8车的动力很苦恼。。。

淘宝里大点的都挺贵

网友:
跑太快了就不像坦克了

网友:
图上的多少米呀。。。

网友C:
双流波箱加上无刷电机就可以了
可以看我的帖子,用的10.5t有感无刷60a电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108

网友D:
光底盘自己做就行了!!1:16左右的就行了。
3mm或者4MM铁板折两道折成U型,回家钢锯自己锯。50块
轮子画好图自己跑街上找小加工店加工,200块
履带自己动动手做(2分链条+不锈钢管)100块
摇臂用平键钻孔加外置拉簧 15块
动力,两个1:20减速机,两个550电机(1000转) 90块(或者1:10,8000转电机,飞快的跑)
驱动轮4个2分连轮 30块
轴承等杂货,70块
电池买6块5000MA的电芯做3S 10A电源(120)
好了,差不多可以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底盘自己做就行了!!1:16左右的就行了。
3mm或者4MM铁板折两道折成U型,回家钢锯自己锯。50块
轮子 ...

你说的这些一般人都搞不定……像你动手能力这么强的实在是比较少……

网友:
都是改的。要到有刷短卡的速度改装工程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流波箱加上无刷电机就可以了
可以看我的帖子,用的10.5t有感无刷60a电调
http://bbs.5imx.com/ ...

你视频里的速度不错啊 正是我想要的这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底盘自己做就行了!!1:16左右的就行了。
3mm或者4MM铁板折两道折成U型,回家钢锯自己锯。50块
轮子 ...

估计我做不出来 所以只能买成品底盘

网友E:
做成粗锯齿那种样式的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粗锯齿那种样式的车就行了

第一次接触听不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听不懂你说的什么.....

这车很有名的啊!!轮子和驱动轮履带都可以用恒龙现成的,就只是要自己设计下悬挂和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很有名的啊!!轮子和驱动轮履带都可以用恒龙现成的,就只是要自己设计下悬挂和减震

刚接触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