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解决数据闪存日志不能记录log的原因

楼主(2015-01-10):
入魔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突然想看看飞行日志(logs),在Mission Planner的配置参数里,将log bitmask的禁用改为默认+IMU,然后点写入参数,保存成功。但我发现,一旦断开连接后,再连,Log Bitmask又变为禁用,而且在飞行数据的左下方选择 数据闪存日志 —— 通过Mavlink下载闪存日志 后,就会提示“接受日志列表错误”,而且也没有任何LOG的记录,怎么回事?
最主要的还是为什么每次一断开连接后,Log Bitmask 就自动变为禁用?这个意思是不是把闪存日记自动设为禁用状态了?小弟巴斯不得其解,恳请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没人回答啊?小弟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lz你好,同样的问题,设置了启用日志,成功写入,刷新后也显示启动了,但是断开连接再次重新连接后就自动变成禁用了,具体能不能保存还不知道因为还没有飞,但是可以确定APM2.8 每次断开连接后,日志就自动变成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