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反应太灵敏了,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10):
载机:天行者2014  遥控器:futaba 14SG
前一段时间第一次试飞,感觉飞机太灵敏了,轻轻一拨动控制杆飞机的动作就很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我是新手麻烦各位给解决一下,说的不要太专业.....听不懂。。。。

网友A:
舵量调小点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调小点也不行?

恩,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调小点也不行?

副翼和升降舵调到多少比较合适呢,我现在是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和升降舵调到多少比较合适呢,我现在是100

那么大肯定灵活了,副翼50试试看

网友:
也可以從拉桿著手,舵機向內或舵面向外,都可減少行程
我覺得這樣控制精度好些

网友:
大小舵量!

网友:
如果大小舵角都不见效,要注意是否重心偏后,,改变重心位置可能有明显效果。

网友:
加一些exp,在遥控器里设置

网友:
要看是哪个方向灵活,倾斜就减舵量,俯仰就把重心移前一点

网友:
WFT06X-A遥控器飞雷电F3A

经验:手上功夫要到位.

找模拟器里最猴的飞机练手.

网友:
舵机行程

网友:
设置大小舵,调柔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