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daya550好像挺火的,我刚刚装好,分享一下

楼主(2015-01-10):
电机座换成了飞越的减震电机座,除了好看以外我找不到其他优点,而且还贵。
云台死磨硬磨要来了一个没有氧化的原件,没有适合我云台的孔距,自己钻了一下。有点斜,不过凑合了。
加长脚架太贵了,于是怒买8个铝柱,架高了24mm,加长脚架好像是20mm
还有这个脚架有点软。刚起飞的时候震动会很大、准备在4个机臂上各加一个支撑脚架。
顺便吐槽一下C扣,太紧了。每次折叠或展开的时候都感觉要掰断了。
没有预留电调版的孔位,因为碳纤维导电,用的飞越带塑料外壳的电调板。
走线乱的不行。内部空间有点小。

定做的箱子也有点短了,凑合用吧。以后出门不知道会不会被拦住。。。。

今天去试飞了!!!差点提控回宿舍!!我重新开一贴说明情况!!!

网友:
不错,直接铝件装到上板了?减震效果如何

网友:
图片在细致一点呀

网友:
AT9怎么样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爱德华.纽盖特:°|

网友A:
不知减震电机座的减震效果如何,期待放测试视屏

网友B:
有没有乐迪10的控箱??

网友:
C扣紧是正常的 不然飞着飞着就机臂就跑出来了

网友:
脚架是亮点😃

网友:
一个字形容:乱

网友C:
AT9使用下来如何?期待一个评价!

楼主:
宿舍太乱了,懒得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9使用下来如何?期待一个评价!

手感不是很好。还不如原来的kds k-7X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乐迪10的控箱??

这个箱子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减震电机座的减震效果如何,期待放测试视屏

没有水平气泡和电子螺距尺,电机水平全靠猜。

网友D:
电调的线怎么能伸出这么长,一个轻微侧炸鸡电调就废了

网友:
直接铝柱加高,脚架稳不稳?还有就是那个连接铝件的螺丝孔是M2.5的,铝柱好像都是M3的啊?脚架的问题我也很是恼火。

网友:
脚架跟我一样做了升高啊,方法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线怎么能伸出这么长,一个轻微侧炸鸡电调就废了

用来舵机延长线

网友:
杆子这么长啊,没想到

网友:
求飞机箱子链接

楼主:
淘宝搜铝箱定制。我的尺寸的长60cm,宽25cm,高20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铝箱定制。我的尺寸的长60cm,宽25cm,高20cm

好的谢谢

网友E:
我也准备用这个架子装一架,想知道楼主用的这个飞控怎样?naza我害怕炸鸡,零度s4用的人又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用这个架子装一架,想知道楼主用的这个飞控怎样?naza我害怕炸鸡,零度s4用的人又太少

暂时还没有调好。不知道是电机座没有做水平,还是apc mr1455桨太软,还是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多少?我去杀杀价

我里面填满减震棉+运费是280.其实那个减震棉没必要买。没啥用

网友G:
呵呵,同样关注AT9的距离怎么样啊?最远飞了多远?有没有失控的问题啊,我也有个AT9,一直不敢用,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同样关注AT9的距离怎么样啊?最远飞了多远?有没有失控的问题啊,我也有个AT9,一直不敢用,求解答

视距范围内的飞行没有感觉到失控。但是看飞控的记录,在300m左右的时候有一瞬间切到了失控,然后又变回来了。基本上每次都是这样。应该和回传有关系?

网友(2015-02-11):
什么云台啊?

网友H:
想买一台 ,机架折叠后长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买一台 ,机架折叠后长度多少

我的正好想出。带箱子。有意的话qq690392045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正好想出。带箱子。有意的话qq690392045

但你的配置不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你的配置不适合我

我只出机架和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出机架和箱子。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用这个架子装一架,想知道楼主用的这个飞控怎样?naza我害怕炸鸡,零度s4用的人又太少

用pix啊

网友:
顶顶,能装箱子的就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吧。

不单出

网友I:
云台挂架应该有14cm高,飞跃狗台够用了,为什么还要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云台挂架应该有14cm高,飞跃狗台够用了,为什么还要增高?

我的云台有点长,而且有的时候地不平,云台会着地

网友(2015-03-22):
求教乐迪控用着怎么样?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