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APM是咋了,一抽一抽的。。

楼主(2015-01-10):
之前也是这个毛病 以为换个BEC就好了,结果换了个BEC还是这样。。

用BEC供电  可以正常解锁一次  转几下  就电机停转 在解锁  电机就动一下  然后上锁

换电脑给APM供电  必须拔电池  重启 一切正常  电调的红线已经调了。。

感觉还是供电问题,但是插了个BB响看电压。。BEC比电脑的电压还高才对。。

网友A:
不知道在社么模式?看来像apm检测到什么,然后上锁,
跟BEC无关。
这样难判断,把apm初始重做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在社么模式?看来像apm检测到什么,然后上锁,
跟BEC无关。
这样难判断,把apm初始重做一遍吧。

一直在自稳模式,但是用电脑供电的话 就没问题,怎么动都可以  换BEC供电就转两下解不了锁了

网友:
有数传的话,用数传连电脑  在地面站 看看有什么提示没有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重新各种校准

网友:
发现楼主动作好快    不用等飞控自检吗

网友B:
bec由那段输入供电?bec供电我在飞控输入端或接收机输入供电,好处是没有降压,但别超过5.2v 由电调纭接jp1及模组供电有被降压0.6v,若供电压在5v以下,有电压不合apm供电要求(4.6v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由那段输入供电?bec供电我在飞控输入端或接收机输入供电,好处是没有降压,但别超过5.2v 由电调纭接jp1及 ...

BEC从输入端供电 直接接在APM上 顺便也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C:
感觉供电apm就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供电apm就重启了

换了一切供电方式,几乎都不行,唯独链接电脑上,什么问题都没有。。。

连IPAD的5V 2A充电器都上了 还是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切供电方式,几乎都不行,唯独链接电脑上,什么问题都没有。。。

连IPAD的5V 2A充电器都上了  ...

是不是供电模块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供电模块有问题了..

是3.2固件有问题,重新刷了个老版的固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刷3.2就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3.2固件有问题,重新刷了个老版的固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刷3.2就抽

不会吧...你这是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你这是抄上了...

简直无语,我一直以为哪里硬件有毛病,结果发现刷了个老固件就全解决了。。目测3.2问题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直无语,我一直以为哪里硬件有毛病,结果发现刷了个老固件就全解决了。。目测3.2问题很大啊。。。

不过很多人3.2都没事啊...我觉得这..也保不齐是硬件的问题....3.2而且多加了很多检查项...以前也是没有的

网友:
3.2检测严苛,不过关表示硬件有一定缺陷,自求多福 看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