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lpower和格式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最近打算入手亚拓450l,想请教一下xlpower 6s 1500mah 45c和格式 6s 1400mah 45c哪个好呢?前者比后者便宜17元~求用过的朋友推荐

网友A:
为毛不是2200毫安的,我用的是X的,感觉动力强劲,续航持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是2200毫安的,我用的是X的,感觉动力强劲,续航持久!

亲是6s的~

网友:
x也行啊!

网友:
没注意,不好意思!我也有亚拓450L,不过是3S版的!

网友:
要格式的,质感好不爱鼓包,还薄,轻轻松松放进450L,我用v3电调65%定速用格式45C飞8分半下来电压3.75V

网友:
当然格式

网友:
格式质量好?其实我也听说格式质量好,买了2块1400的,结果用了没几天就不平衡了,充电时间也长。还是用X吧。便宜些还,不过你要看看能放进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