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PM的一些调试问题。

楼主(2015-01-10):
   之前买了个APM2.8,经过泡泡老师的教程校准完毕后,在天台试飞,各种的侧翻 反方向修正也无效,网上查了很多帖子教程 校准了油门行程后 依然是侧翻,多次之后导致6M GPS坏掉。
   之后购买了个新罗盘GPS,就如图显示  罗盘可以校准出数据  但是提示罗盘坏了,校准的时候出现的不是一个球  而是一个类似椭圆形的东西。后来联系卖家 卖家说需要去户外校准 。也试过 依然无效。  现在无法解锁飞  解锁也是侧翻 侧翻侧翻~~~~~。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没法解锁了,把自检关闭依然无法解锁 所有的接线正常,加速度,罗盘,遥控器,等等都做了校准。。麻烦请大家帮排除下 查出最后的原因

楼主:
顶一顶,麻烦大家帮下忙。。。

网友A:
侧翻一般是电机或者桨的方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翻一般是电机或者桨的方向错了

同意

网友B:
刷固定翼固件然后再刷回多轴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翻一般是电机或者桨的方向错了

这个,没有错的 我弄过几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定翼固件然后再刷回多轴固件试试

好的,我试试 感谢回答

网友C:
楼主找APM百宝箱 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APM百宝箱 什么都有

还有这个东西啊,我去看看

网友:
额,多半是没校准好才不让你解锁起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东西啊,我去看看

其实我都没有仔细看你说的什么 反正就知道是调试问题 APM百宝箱全部都有

网友D:
apm没这么难搞,侧翻不是电机转动方向错误,上错桨便是模式选错了,关闭检测也不能解锁,问题都是校正不对,清空重刷固件,重新校准所有步代,一定能解决的,别说什么也校准了,一般炸机都是人为错误,太自信所致

网友:
LZ之前成功飞起过吗?用的也是这个APM吗?

网友E:
你機子水平放在桌上..MP內 水平儀是不是一樣水平.還是好似你圖中斜著..如果是.
1.你板上3.3V穩壓有問題...
2.加速計有問
為什麼不直接PIXHAWK .DIYDRONES都說明.下個版本固體不再支援APM 硬件了.

网友:
估计调试的时候直接插usb供电没接电池, 板子上的管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機子水平放在桌上..MP內 水平儀是不是一樣水平.還是好似你圖中斜著..如果是.
1.你板上3.3V穩壓有問題... ...

3.3V的也测过了没有问题 水平的校准也没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没这么难搞,侧翻不是电机转动方向错误,上错桨便是模式选错了,关闭检测也不能解锁,问题都是校正不对,清空 ...

主要是。好多次了。。。 教程也看了好多次了 一项项排查  也不行 目前就飞起来过一次   之后 又不得了

网友D: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好多次了。。。 教程也看了好多次了 一项项排查  也不行 目前就飞起来过一次   之后 又不得了

...

这样也许硬件固障虚焊也不定,叫卖家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许硬件固障虚焊也不定,叫卖家换一个吧

对了,我的外置罗盘可以校准 但是仪表读数是读APM内部的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的外置罗盘可以校准 但是仪表读数是读APM内部的罗盘!!!

该死了,带内置罗盘不能用外置罗盘的,要把内置罗盘电路切掉才行,不是在mp选外置罗盘便行

楼主:
擦,解决了,原来用的日本手 后来换了个美国手控  美国手要油门右下才能解锁。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罗盘的问题了 ,外置罗盘可校准  但是MP仪表读数为内置罗盘读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擦,解决了,原来用的日本手 后来换了个美国手控  美国手要油门右下才能解锁。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罗盘的问 ...

要CUT 了板上羅盤供電..你叫賣家教你 2.8板子不知是不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CUT 了板上羅盤供電..你叫賣家教你 2.8板子不知是不是一樣

好像是有个跳线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都没有仔细看你说的什么 反正就知道是调试问题 APM百宝箱全部都有

求教 APM可以实现设置目标地点自己飞过去 然后意见返航吗 多谢 急求我的QQ63613558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个跳线帽的

外接GPS罗盘,那个跳线冒要拔掉,不然无法使用外置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 APM可以实现设置目标地点自己飞过去 然后意见返航吗 多谢 急求我的QQ63613558 万分感谢

你规划航线不是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