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灵2图传距离超过50米就雪花 求指点

楼主(2015-01-11):
  前两个月买了一台精灵 配置如下

file:///C:\Users\H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0855561\QQ\WinTemp\RichOle\2EP62RTO~4(IL7C[W)D{V76.pngfile:///C:\Users\H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0855561\QQ\WinTemp\RichOle\2EP62RTO~4(IL7C[W)D{V76.png

这段时间飞模拟器和X5也飞了50个小时了,出去飞精灵的时候发现只要飞出50米左右的时候显示器就会有雪花,请教下各位高手是什么情况

这是我装机的图片,平板不管是放左边还是右边效果都一样

网友A:
记得论坛有一位,天线接头内针/内孔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论坛有一位,天线接头内针/内孔搞错了。。

能具体说说是什么么?新手求指点

网友:
蘑菇向下

网友B:
调图传接受机的频道,看还有频道能显示图像吗

网友C: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次品

楼主:
但是也不至于50米就雪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次品

发射机?接收机?还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图传接受机的频道,看还有频道能显示图像吗

今天试了下 只有一个频道能收到  A B E F一共32个频道

网友:
lite版图传!

网友D:
应该是显示器的频道没调好,你重新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示器的频道没调好,你重新搜索一下看看

没飞的时候手动把32个频道都试了一遍 只有一个频道能接受到信号

网友:
1 图传向下
2 图传的线不能掰弯
3 貌似你的图传是lite版 跟我原版的天线长的不一样

网友E:
你的配置跟我完全一样,除了7寸屏不同。
我飞300公尺都还很清晰,卖家是说600米没问题,我是没打算试。
一般我都不会超过200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配置跟我完全一样,除了7寸屏不同。
我飞300公尺都还很清晰,卖家是说600米没问题,我是没打算试。
...

会不会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天线的问题?

天线是蘑姑头加上 DAL 14DBi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是蘑姑头加上 DAL 14DBi

回头我买个蘑菇头试试 你的蘑菇头是啥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我买个蘑菇头试试 你的蘑菇头是啥牌子的

每家长得都一样,我不知道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