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问题

楼主(2015-01-11):
新买的云台调整测试了一段时间,但问题到现在依旧没有解决,具体就是云台抖动和画面果冻,飞机震动确实非常大,而且apm没有细调,飞行晃的抽筋比较严重,昨天换了减震球,新的减震球比原装的软了不少,但是果冻依旧

【配置
s500 朗宇2216  800kv   atg1047 apm飞控   云台是那种300元精调试云台
这个云台刚到手时就抖动比较严重,感觉不光和飞机震动有关,好像云台的参数也有点小问题,我们这有一位和我一样云台而且懂调参的模友,给我了他的参数,写入后,感觉比以前好一点
给大家看视频吧

这是今天换了减震球的测试视频

然后把以前的视频也拿出来方便大家对比,求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啦
云台首飞

再下面都是二三四喽

网友:
这种云台不好的   歪头严重

网友A:
槳靜平衡做過了嗎?

网友:
飞机震动大的话云台再好也白搭,检查下电机,做下桨平衡,话说s500这款鸡架好像致命的缺点就是共振比较大

网友B:
用的什么摄像机? 话说摄像机重量不同也会影响云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槳靜平衡做過了嗎?

静平衡做过了,但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摄像机? 话说摄像机重量不同也会影响云台工作.

相机是鹰眼1+

网友:
云台PID值中的 I值调小,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情况,调到0.1  就差不多好了。

网友C:
S500  专门练习炸鸡的 拿来输出不是很理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500  专门练习炸鸡的 拿来输出不是很理想哦

不会吧,我觉得机架都一样,主要是设备配置要跟的上,比如我的桨如果换成apc的话,震动就会非常小,这样航拍效果应该就会比较理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觉得机架都一样,主要是设备配置要跟的上,比如我的桨如果换成apc的话,震动就会非常小,这样 ...

除了机架的震动还有抗风性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呀,飞机只是个载体,关键还是设备,但是载体得对应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