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配E300动力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2015-01-11):
F550配E300动力起飞重量是多少?官方资料推介最大起飞重量2400g,是什么桨多少S的电配置得出来的?这种配置留空时间是多少?

网友:
不会太好的,机架重 动力小.

网友:
动力小了

楼主:
续航呢?动力大要怎么配置?

网友A:
2400可以的,没问题。4S4000大约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可以的,没问题。4S4000大约飞10分钟

同样的桨的话,4S 电和3S电用起来区别在哪里?影响时间还是负载大小?用4S温度高么?

网友(2015-03-24):
E300单轴300g的起飞重量啊,六轴是1.8kg,我现在也纠结这个问题,4s2200电池,1.6kg起飞,飞不到5分钟

网友B:
我的F550+E300+NAZA V2+Iosd2+DJI 5.8图传+H3-2D+Gopro3+4S 5300=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550+E300+NAZA V2+Iosd2+DJI 5.8图传+H3-2D+Gopro3+4S 5300=10分钟以上~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官方资料说的是E300动力, 4S电.我用两块3S2700mah电并联, 飞8分钟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桨的话,4S 电和3S电用起来区别在哪里?影响时间还是负载大小?用4S温度高么?

4S比3S的升力大, F550建议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比3S的升力大, F550建议用4S

我都想换4S 电。但考虑到图传SONY 700 CCD摄像头12V 供电。要另外找供电比较麻烦。现在考虑用3S 换2216电机+1045桨 。不知道2216+ 1047桨的稳定性跟E300比如何。拉力就大了很多。单轴最大能有960g。几乎大三分一。也不知道续航时间如何

网友:
四轴飞1800克 达普3S  4200ma 7分钟 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