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视频】首飞变炸机,来找原因吧

楼主(2015-01-11):
试飞场地
长江边

朋友装机

遗照不能拍是硬道理

?firsttime=0

炸鸡视频,朋友帮测试2米滑翔机的试飞,地面检查一切良好,起飞后反生突然倒飞,几秒后炸入水坑。

楼主:
来找找是啥原因??

网友:
副翼没调好

网友:
貌似 反舵了

网友A:
副翼舵反向,地面没有检查

网友:
副翼反舵?

网友:
因为拍照

网友:
估计副翼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反向,地面没有检查

检查了。机是现场装的,肯定是检查了······

楼主:
有可能,咋看粗来的

网友:
舵面测试的视频看看

网友:
反舵炸的吧,我第一次也这样

网友:
看样子像是反舵了。。。另外有没有装飞控?

网友:
顶!慢慢来!我看好像掉到水里了!

网友B:
似乎好像是反舵了,你的那个电调好了没?

网友:
你检查得不细,只请注意打副翼时有反应,而没有注意是不是对的。

网友:
十有八九是舵反了,这么好的滑翔机被楼主废了哎

网友:
出去姿态非常正常啊 而且都是可控的!不是不可控的情况还差不多,目测是不是哪搞反了

网友:
副翼反了

网友:
貌似有东西装反了。

网友:
我也感觉副翼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好像是反舵了,你的那个电调好了没?

先晒着····

网友:
装了飞控是吧?

网友:
飞行姿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咋看粗来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C:
损失不会太大,看着掉水里了。

网友:
装了飞控的话姿态设置出错

网友:
副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失不会太大,看着掉水里了。

全部进水了

楼主:
基本确定

网友D:
副翼反了吧,看手抛出去后应该是想修正飞机往直线飞,结果反舵,就直接倒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副翼反了吧,看手抛出去后应该是想修正飞机往直线飞,结果反舵,就直接倒飞了。

我以为楼主秀技术  低空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反了吧,看手抛出去后应该是想修正飞机往直线飞,结果反舵,就直接倒飞了。

可能

网友:
反舵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不是新手菜鸟飞航模的话,舵面反舵实在不应该。我现在都养成习惯了,每次装电池起飞前都检查所有舵面。

网友E:
完全是副翼反舵了。新手还是找老鸟检查下参数。把副翼设为反向就可以了。这机我看你抛还是好飞的。加上如果你是美国手的话,最好是左手抛机,右手直接可以打升舵。这样机起飞安全点。

网友:
可惜了 好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是副翼反舵了。新手还是找老鸟检查下参数。把副翼设为反向就可以了。这机我看你抛还是好飞的。加上如果 ...

现在推油门没反映了······估计是电调坏了(只有对频时才发出嘀嘀嘀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舵机翻了不知道?起飞钱也不知道检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推油门没反映了······估计是电调坏了(只有对频时才发出嘀嘀嘀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坏 ...

按说明把电调复位。然后再对电调的油门行程。一般这样炸鸡是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明把电调复位。然后再对电调的油门行程。一般这样炸鸡是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好像泡水了········电调如何复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泡水了········电调如何复位???

泡水了。这个没救啊。如果不是看什么牌子的。官网有教。如果是好盈的。我可以发说明步骤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水了。这个没救啊。如果不是看什么牌子的。官网有教。如果是好盈的。我可以发说明步骤你参考下。

好赢40A··········具体应该是泡了,现在还能发声音,但是接上油门没反应。只是随着滴滴滴滴的声音,电机带动桨叶抖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赢40A··········具体应该是泡了,现在还能发声音,但是接上油门没反应。只是随着滴滴滴滴的 ...

能滴滴滴一秒一次是代表没有对好行程。试下重对生程吧。如果不知现在是处于什么模式。还是恢复出厂设定。重新对行程。不懂看下说明吧。对好就行了。

网友:
要不是反舵就是遥控器模型选择错了  ,,,我有F3A和F3P。有次飞F3A吧遥控设定成F3P了,舵面全是相反的  上天就炸下来了,救都没法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滴滴滴一秒一次是代表没有对好行程。试下重对生程吧。如果不知现在是处于什么模式。还是恢复出厂设定。 ...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舵机可以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舵机可以动啊

舵機是接收來控制的。電調的主要作用是油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機是接收來控制的。電調的主要作用是油門。

所以油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油门没反应。。。

試下恢復出廠。然後再按說明重對油門得程。如果還是不行就買過一個電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感觉是反舵了,,起飞很平稳 ,之后就开始......明显是打副翼造成的。
特别是那个哥们  这什么情况   ...

电调出问题,除了接电池后嘀嘀嘀响外,推油门没反应了

网友:
这个滑翔机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网友(2019-10-02):
沿江公路

网友:
校正电调行程,先把桨拆了,然后遥控器开机油门推最高,然后上动力电,响一声后油门拉最低。响完了拔动力电再插上,正常试。开始姿态没问题,应该是副翼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