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马上要试飞了,第一次带飞控,几个问题请进(已解决)

楼主(2015-01-11):
第一。用u2s飞冲浪者,是不是简单打油门一抛就行了,无压力。平衡模式,设置好重心,这样?
第二,切糕接收机天线都是怎么放的,按说要尽量垂直。但切糕433接收那个天线是软软的
第三,手头电池存货只有2个2200.只好并联,可惜的是一个电池的1个s怀孕了。。有无问题?
第四,u2s第四输出通道到底要不要接方向舵?

小马过河公布实验结果:炸鸡3次(重心问题),终于起飞了。
第一,平衡模式可以,全油门向上抛出(这个看情况自己把握比较,根据情况拉升降舵)。重心位置官方标称错误,应该在碳杆前面5mm处。因为误导所以导致炸鸡。
第二,用个笔芯垂直即可。
第三,怀孕电池和时间较久的电池均不能用,续航非常短。并联应该可以。一年的花牌电池2200续航只有5分钟了。汗
第四,u2s飞控第四输出通道不接方向舵。

网友A:
冲浪者全油门抛出后马上拉起,要站高点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全油门抛出后马上拉起,要站高点起飞

会沉是吧,也可以用力辅助向前投掷吧?我试过其他飞机,用力投掷非常有利于初速度

网友:
冲浪者用1个3s2200即可,怀孕电池不要用

网友:
我的冲浪者2212+3s电池动力是很足的。手掷必须水平、用力。也可以助跑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的经验,用平衡模式,加油60--70,向前平抛,不用助跑,抛的同时,左手稍微拉一点升降(油门不要去管它),机机很优美的就出去了!我的冲浪者1.2公斤,都是手抛的

网友B:
油门70左右,不用助跑向45度角抛出,很好飞

网友:
上点照片 视频

网友:
切糕433弄跟签字笔芯套进去就行了

网友C:
助跑可以长些,保险,尤其刚开始抛的时候冲浪者容易低头,,建议给全油起飞。

网友D:
不用接方向舵,好像除了apm其他都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全油门抛出后马上拉起,要站高点起飞

完全正确,已公布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接方向舵,好像除了apm其他都不用接

完全正确,已公布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助跑可以长些,保险,尤其刚开始抛的时候冲浪者容易低头,,建议给全油起飞。

是的,还必须注意重心位置,官方标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70左右,不用助跑向45度角抛出,很好飞

自重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