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B天线安装在图传没信号?????

楼主(2015-01-11):
3DB装在图传信号非常差图像模糊但换上三叶草天线图像就比较清楚,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求高人解答困惑。

网友:
模糊说明信号不怎样了

网友A:
有一些天线,不是专业厂家没有经过测试,都有可能短路了,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短路。一般全向天线用上去只是说距离远近有差别,不会说没有信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天线,不是专业厂家没有经过测试,都有可能短路了,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短路。一般全向天线用上去只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