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30A电调需要油门行程校正么?

楼主(2015-01-11):
银燕30A电调需要油门行程校正么?
新手入魔,设备在路上,请知道各位指导一下。
另外怎么网上找不到银燕电调说明说呢?

网友A:
可以参考星穹电调

楼主:
这什么品牌?都没听过,去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星穹电调

刚百度了下星穹电调。他官网居然很多种电调说明说。  银燕的提示音和设置方法都与它雷同?

网友:
所有电调与控第一次配合最好做一次油门行程校正。

网友:
不是插上就能用了嘛

网友A:
银燕就是星穹做的,一般不用做油门校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就是星穹做的,一般不用做油门校正的。

原来是个贴牌货,直接买星穹的是不是靠谱些?

网友B:
我的银燕20a的被自己不小心校乱了,现在还没整好,现象就和少根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银燕20a的被自己不小心校乱了,现在还没整好,现象就和少根线一样

没办法重新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个贴牌货,直接买星穹的是不是靠谱些?

银燕电调是自主研发的

网友:
银燕百分百星穹货

网友C:
长见识了,飞了两架飞机,愣是从来不知道行程要校准,一会儿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飞了两架飞机,愣是从来不知道行程要校准,一会儿试试去……

飞机都飞得很好了 还校准个啥

网友(2015-02-25):
电调要校正油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