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ketrum空模接收机失控保护的简介

楼主(2015-01-11):
失控保护的基本要素是当没有输入信号或者输入信号被干扰时,输出仍旧能事先预知而不是随机或者随机变化。

Spektrum的各款接收机支持 Failsafe,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失控保护”。其中一种叫 Smartsafe 模式,”智能保护“,油门通道在失控的情况下输出预设值,其他通道维持失控前的输出。另一种叫 Preset Failsafe 模式,”预设保护“,当失控时所有通道都输出预设值。

Spektum表示绝大多数航空模型建议使用前一种,即Smartsafe (SmartSafe failsafe is recommended for most aircraft).  事实上有些特殊的应用,比如多轴,可能更需要后一种。但是不论哪一种,Smartsafe和Preset Failsafe都是失控保护的具体体现,请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选择相应的保护模式,根据保护模式选择与之相兼容的接收机。当然最后正确设置失控保护也是至关重要。

网友A:
讲得好,另外请问AR7200BX如何设施失控保护?目前只能Smartsafe模式油门最小其他保持,Preset Failsafe 模式设置不出来?而AR8000两种模式都能设。

网友:
说明书没看懂。貌似取决于配对时是插着短接插头配对,还是通电后拔了短接插头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得好,另外请问AR7200BX如何设施失控保护?目前只能Smartsafe模式油门最小其他保持,Preset Failsafe 模 ...

AR7200BX 只支持Smartsafe 失控保护模式,没有Preset Failsafe模式
说明书里bind章节给人感觉是可以支持后者但实际上在后面的失控保护章节里明确说了只有 Smartsafe

网友:
引用 楼主:
AR7200BX 只支持Smartsafe 失控保护模式,没有Preset Failsafe模式
说明书里bind章节给人感觉是可以支持 ...

终于搞明白了,谢谢!还是你好懂英文。买地平线的直升机配的AR7200BX,说明书看不懂,找客服也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