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怎么老是直上直下

楼主(2015-01-11):
冲浪者怎么老是直上直下,而且飞机偏的严重,求解释?

网友A:
用多大的电池   要3s  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大的电池   要3s  2200

我的是3s 1000ma这个不可以吗?

网友B:
直上直下是中心没调好,侧偏严重说明你买到次品机,两个主翼的重量相差太多,你可以平放在地面上看看飞机会偏向哪边,另一边增加配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s 1000ma这个不可以吗?

用 3s   2200      放前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上直下是中心没调好,侧偏严重说明你买到次品机,两个主翼的重量相差太多,你可以平放在地面上看看飞机会 ...

好的,谢啦,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