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切割薄铝板

楼主(2015-01-11):
用雕刻机切割0.5毫米的铝板,,用1毫米的铣铝专用单刃铣刀,8000转,无冷却,进给率和下切速率都是200 ,下切步距0.25,连断两把刀,不敢干了。
请教高手,该怎么做,

网友A:
...0.5厚的很薄. 1mm的单刃 要是可以的不要用这么细的.用3.17的,一次下刀0.5 F1000 转速..貌似要24000 可以干切
1mm单刃, 或者直接下刀0.6mm,慢切试下.. 加液体.....

网友B:
没切过,感觉要多刃的。

楼主:
经过实验,2毫米的单刃铣刀,一次下切0.1 ,转速10000转,进给500,下切速率50,无冷却,切起来不错。
经验真是用钱换来的啊,我的两把刀,五六十元扔了,

网友C:
切割用大一些的刀就行,1mm一堆都不够断。

网友D:
刀太细了吧

网友E:
刀太细了,换大点儿的

网友F:
最少也得2MM或3.175的。

网友G:
就用1mm的刀啊,是双刃的,转速一般都是开24000,加油,慢走,多慢不知道,反正很慢,一次下切0.1.几乎不断刀,我的材料可是5mm朝上的。但是稍微一快我记得就断刀,我的刀是2块钱一把的铣刀。

网友H:
切太深了,我一般下刀是刀径的十分之一

网友I:
来挣工分的,顺路顶贴

网友J:
用1mm的来切,楼主牛!

网友K:
切割要用大刀,雕刻才用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