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固定翼 除了kt板 epp 和epo哪个好

楼主(2015-01-11):
如题,,以前用kt板做了一个 ,感觉kt板不怎么理想, 现在想用epp 或者epo材料,代替kt板,不知哪个好 。

网友:
KT板(双面加膜的开孔聚苯乙烯)的替代材料以D板(Depron 闭孔泡沫聚苯乙烯材料)较好,缺点是比较贵。epp板(发泡聚丙烯)柔软,制作模型耐摔,但工艺复杂需要用细碳杆支撑。epo(发泡聚苯乙烯+发泡聚乙烯)材料硬度优于普通泡沫塑料,目前未见有廉价板材,多数是商家开模具成品模型。用epo材料自制模型尚少见。

网友:
KT板好找,便宜.EPP网上有板材售,EPO好像没看到.

楼主:
KT板感觉一摔就坏,,打算用  epp  或者epi材料代替kt板

网友A:
epp容易变形,上轻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容易变形,上轻木的

不是说epp不容易变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epp不容易变形吗。

EPP柔软性好,一般都需要碳杆加强,即使如此,还是容易变形。多摔几次后飞机操控性变的很差。
所以二手的EPP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柔软性好,一般都需要碳杆加强,即使如此,还是容易变形。多摔几次后飞机操控性变的很差。
所以二手 ...

难道还是要kt板,我飞好小子,材质应该是epp把,是硬泡沫,感觉挺耐炸,坏了用502粘,所以想用epp材质代替kt板,

网友:
kt双面覆膜就赖炸。。。。。。。。。。。。。。。

网友(2015-03-01):
KT板成本低,维持费用低。炸机就修,都是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