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50十字盘

楼主(2015-01-11):
山寨有副翼450的十字盘有虚位了,买了一个飞越450十字盘,换的时候才发现不行,飞越的十字盘三个
舵机
球头支架所处的圆周比山寨的大一圈,前面两个还可以将就,尾舵机连杆就与支撑架干涉了,装不上。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有?还有谁知道有舵机球头支点圆周比飞越稍小点的十字盘没有?

网友A:
你说的是450v2的十字盘,现在已经很少了,即使有,质量也是一般,都是一次挤压成型的,无法维修,7075家有你要的那个十字盘,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你可以去看看,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机身了,pro或是嘉迪450L,或是富丽465~

网友B:
十字盘也就是各大厂件或者是兵人或7075了

网友C: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