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关键词 AT9 MINIX DAYA550

楼主(2015-01-11):
昨天所有的配件都已经到齐,今天早上开开心心的去试飞组了块1个月的daya550
虽然入魔没多久,是个新手,但是原来多多少少也做过一些外设,电脑之类的评测,就随便说一下。有不对的地方多纠正一下
具体配置是:
乐迪AT9
daya550
疯狂电机 3508 kv590
乐天 40A
apc mr 1455
minix+osd
5000毫安 4s+1300毫安3s
老油条双轴云台+黑狗4
总重大概2.3kg。

首先说说daya550,好像也叫蝴蝶机架,外形我很喜欢,很有科幻感,后折叠利于便携,中心版也比较厚,加上铝柱的固定,机架强度还是不错的。缺点就是内部空间比较小,没有预留分电板的孔位,脚架低的令人无语,我猜用daya的很对人都对云台挂载和脚架做过改动。
新版的daya550通过改变云台挂载和加高脚架(高了2cm左右),并且改成了沉金中心版对老款进行了改进。但是作为学生党,就默默地买了8个铝柱把脚架架高了,效果还可以,没有大的晃动。因为碳纤导电,我就用了飞越带塑料外壳的分电板。从图片可以看出来,内部空间很拥挤了。

疯狂电机没什么好多的,从电机上的平衡泥看,应该是做过动平衡的。反正我买的5个电机,外壳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刮痕,跟朗宇,飓风还是有些距离(废话,价格在那摆着了)。

apc mr桨,公认的便宜,平衡还好的桨。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有点软了。

minix,最近比较火,性价比挺高的商品控。我今天飞的时候是默认感度,不管是gps还是姿态,都有类似自激的晃动,等下一次调低感度试试。感觉油门响应比较慢,有时候osd不显示,需要重新上电。
常年亮黄灯,就地校准指南针就可以了。osd高度最高只显示99m,这个希望解决一下。试了一下安全模式(失控返航),没啥问题。搜星也挺快的。在操场10s左右就8颗星了。

电池全是买的自组电池,没发现有啥问题。也没钱买达普之类的好电池,无法对比。

BGC的云台,调好了就是神器。仰俯角度都很大,可以俯拍地面。朋友的H3 3D就不行,角度限制比较大,不过挺好看的。

黑狗4拍的是4K。画面发白,发灰,没感觉比狗3+好多少。用的副厂电池,拍了10分钟就只剩1格电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充满。

今天最令我不爽的就是AT9.
不黑不吹。
首先,at9的接受在sbus模式下,只有1~6通道有pwm输出,所以我不能控制云台俯仰。然后自己不小心把天线拽断了。这个我跟乐迪沟通后,他们表示可以免费修天线,并且把sbus模式下123通道的pwm输出改成789通道。这个解决办法可以接受,现在快递还是寄给他们的路上。
接着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接收。今天试飞的时候,飞机在离我半径200m以内,遥控器上显示的信号都是满格,超过200m,信号就从满格直接变成没有.但是飞机仍然控制正常。我就一直继续往前飞,大概400m左右,我已经看不到飞机在哪了,监视器因为天线断了也看不到图像。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往回打方向也看不到飞机。抱着已经失控的心态切了安全模式让他自动返航。过了20s终于在旁边路人的提醒下看到了一个小黑点。这个让我很心塞。你们这个信号强度指示到底有什么用呢。希望乐迪的工程师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还忘了说,这个飞越的减震电机座,据说能减少高频震动,反正我是没发现有什么用。

楼主:
视频截图

网友A:
这个机架用这种前置云台不用改脚架
放视屏看电机座起到减少果冻的作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用这种前置云台不用改脚架
放视屏看电机座起到减少果冻的作用没

看起来不错

网友B:
同机架、同电机。楼主的4S电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机架、同电机。楼主的4S电续航多久?

没试、、、

楼主:
感度调到了0.6,还是晃。求分析感度1

网友C:
楼主显示屏和遥控器显示都没信号了还敢往前飞!勇气可嘉    我的650只要是开始有大雪花立马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显示屏和遥控器显示都没信号了还敢往前飞!勇气可嘉    我的650只要是开始有大雪花立马返航 {: ...

主要是已经设置好了失控返航,也不怕什么

网友D(2015-02-18):
那看来乐迪的控和天地飞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起码我天7不会200M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看来乐迪的控和天地飞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起码我天7不会200M失控。

是回传只有200M。实际使用中,500m都没有失控

网友:
看照片总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觉得DAYA 550的机臂怎么会这么长?后来对比另外一个帖子,才发现原来是换了电机座,又没有截短碳纤管,所以才看起来这样。那现在这轴距可不是550mm了。

网友:
楼主我比较关心你这狗4的4k到底多清

网友:
想请问一下,这样的电装,续航时间多少呢?

网友(2015-03-25):
改了通道的AT9和MINIX配合起来感觉如何,是不是还想换NAZA V2?

网友(2015-06-17):
求问楼主铝箱哪里买的

网友:
人品大爆发,看不到飞机了竟然失控返航看到小黑点,我要是有这样的经历会高兴一个月。

网友:
同问铝箱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