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鹰眼--解决接线麻烦的问题一根线搞定

楼主(2015-01-11):
用过老版鹰眼的朋友都知道要想鹰眼接图传的话要接两根线,一根必须是5v的USB供电线,另一根是传输视频信号的1.5AV插口这样就比较麻烦。而且图传输出的都是12V的电源对于鹰眼摄像机来说还要一个降压模块。
下面我就教大家改装鹰眼,让它和普通ccd摄像头一样只需要一根舵机延长线就能接图传和飞控的摄像头输入口
第一步就是拆开摄像机,看见我标注的4个编号。1,3都是地线  2是音频  4是视频  这个插口其实是一个开关插口,也就是说要将插头插进去,让1和3角短路4和2角才能输出信号哦!
这里我就没有将1和3短接了。因为短接以后开机屏幕是会熄灭的,会自动进入关屏幕省电模式。
好了 接下来把视频信号线焊接在4角上
将鹰眼原装附送的稳压模块按照我图标注的样子焊接到鹰眼主板上(这里原来是一个电池的位置,我把电池给拆掉了。因为我感觉没什么用充满电以后20分钟都不到就关机了,最可恨的是关机不自动保存录像)
这就是做完以后的图片!

网友:
我感觉不麻烦啊

网友:
感觉挺简单

网友A:
已经精简到毛孔了!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精简到毛孔了!佩服啊!

呵呵,做完才拍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做完才拍的照片

不过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了降压模块在鹰眼里面,那么鹰眼重量应该就增加了,无刷云台是否会电机负荷不够,不知是否会不会有影响云台工作?

网友:
楼主,及时雨,正琢磨这事呢,你就给了个现成的。楼主,你雷锋班的吧

网友B:
饿TS835直接5V供电 连BEC都省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TS835直接5V供电 连BEC都省了哈

呵呵,接的东西多了会引起电压降低,供电不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了降压模块在鹰眼里面,那么鹰眼重量应该就增加了,无刷云台是否会电机负荷 ...

不会,这个模块比原来的电池重量轻。相对来说减轻了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接的东西多了会引起电压降低,供电不足的

我的APM2.8飞控用雷家的电压电流计5V3A的 OSD有准确的5V电压的 TS835是图传TS832的升级版 供电2-4S的 带5V1A输出 不是和飞控共用电的

网友:
饿 不对 电压电流计的BEC是5.4V 经过飞控后 给OSD输出的刚好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