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JI5.8G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2015-01-11):
要手摸天线信号才稳定,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用蘑菇天线也一样,要用手摸图像才稳定。

网友:
是不是接地不好

网友A:
4K.30 wide 兄弟你也是够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K.30 wide 兄弟你也是够新手啊

没懂 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30 wide 兄弟你也是够新手啊

什么情况呀??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呀??请明示

目前狗3 最佳航拍设置是2.7K.
至于为啥你可以搜索下 论坛有帖子做了详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狗3 最佳航拍设置是2.7K.
至于为啥你可以搜索下 论坛有帖子做了详细分析

我用的狗4 黑色版······感觉果冻在接受范围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狗3 最佳航拍设置是2.7K.
至于为啥你可以搜索下 论坛有帖子做了详细分析

难道4K会影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狗3 最佳航拍设置是2.7K.
至于为啥你可以搜索下 论坛有帖子做了详细分析

2.7K在后制时,电脑负担太重,很慢。我发现1080跟2.7K在电脑屏幕上是看不出来的。
更不要说上youku 了!
故目前都是用1080/60 后制慢动作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K在后制时,电脑负担太重,很慢。我发现1080跟2.7K在电脑屏幕上是看不出来的。
更不要说上youku 了!
...

你该换电脑了。。。估计你还是小屏幕吧。基本正常的大屏 清晰度不是差的一点两点。
上传优酷区别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