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显示,但是不更新数据,悬赏10QB

楼主(2015-01-11):
很奇怪,按照网上的接线方法,OSD接好以后,只显示时间在动,其他的都不变,求大神支招,手里有点QB卡,解决了送10个QB聊表心意

对了,显示出的OSD界面一直在闪烁,频率很快

网友A:
进地面站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地面站设置一下

进MP后找到OSD了,但是点那个启用遥测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MP后找到OSD了,但是点那个启用遥测没反应啊。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MP后找到OSD了,但是点那个启用遥测没反应啊。

断开后,不连地面站开机看看,估计应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不连地面站开机看看,估计应该好了,

好像能动数字,再问下大神,我要用什么软件设置OSD呢

网友B:
pp那里有全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那里有全部教程。

泡泡老师的帖子打开都是空白的,很奇怪

网友B:
好像被移走,搜百度。。。搜优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被移走,搜百度。。。搜优酷。。。

尴尬都搜了,没找到,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能动数字,再问下大神,我要用什么软件设置OSD呢

搜索osd界面编辑,

网友:
碰到我算你幸运,修改摄像头的制式为 PAL。还告诉你miniOSD 论坛上都只有ISP刷机线 刷固件,调参的教程,但是泡泡的很多教程,2014年底都被删除,原因未知。
实测,用FTDI 5V的 也正常刷,省去焊接引线的流程。
Q币就不要了,想知道怎么刷机(TTL),连线方式,看我的相关帖子

网友:
尝试交换 RT TX的接线吧~

参考此图:

网友C:
分二种情况:
一,在没收收到卫星的时候,数据全为0,那是因为你在没软件里,OSD选项里点一下
二,在室外收到卫星的情况下,卫星数大于6,解锁推油,原来有的数据全为O不动了,进入OSD调参软件,恢复一下黙认界面并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二种情况:
一,在没收收到卫星的时候,数据全为0,那是因为你在没软件里,OSD选项里点一下
二,在室外 ...

泡泡老师终于见到你了,现在是OSD开机出现2秒,就消失拉,什么原因呢?好像右上显示个VOE吧

网友:
被同样的问题困扰,期待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