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个改舵机方向的方法

楼主(2015-01-11):
如题,一般所有模拟舵机都可以改,打开舵机后壳把电机线2根颠倒焊接,再把回中电位器2头的线颠倒焊接,小心装好就可以了效果很好一点没影响。再也不用专门买反向舵机了

网友:
这个方法坛子里早就有帖子了

网友:
在控里设置舵机反向不就行了吗?

网友A:
这跟遥控器里的设置改舵机反向有什么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遥控器里的设置改舵机反向有什么分别?

主要用在2个舵机使用,比如双舵机襟翼和尾翼

网友:
我就买个反向电子版就OK了,十多块钱

网友B:
无刷舵机怎么办呢?

网友C:
控上设反向不就完了,搞的这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上设反向不就完了,搞的这麻烦

控上设反向,2个舵机并联,那另一个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舵机怎么办呢?

同样将3根线中的两根相互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