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50炸机才修好发现有点金鱼尾。猛推油门机身抖动厉害。求解!

楼主(2015-01-11):
现在猛推油门整个机身抖动厉害
会不会是电机问题。电机用了2-3年了
陀螺仪用的是EBAR 感度60

网友A:
最大螺距几度?左右抖还是怎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螺距几度?左右抖还是怎么抖

10度 尾巴左右抖

网友B:
只有猛推油才抖吗,,发抖的原因很多,你排除了那些因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猛推油才抖吗,,发抖的原因很多,你排除了那些因数啊,,,

旋翼头 主轴 大齿盘 尾旋翼控制臂组 尾控制轴承套 尾管 螺旋桨

网友B:
尾波轴承,尾轴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轴承,尾轴都检查了?

现在起飞后时有时无轻微金鱼尾 猛加油门就变大金鱼了

网友:
新手飘过,哈哈

网友C(2015-02-11):
LZ金鱼尾解决了没有?我的换了皮传也有金鱼尾,,,,,,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金鱼尾解决了没有?我的换了皮传也有金鱼尾,,,,,,纠结中!

还是有点@!只是微微金鱼尾不影响飞行@!现在最纠结的是猛推油门锁不住尾@!

网友(2015-04-10):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只是微微金鱼尾不影响飞行@!现在最纠结的是猛推油门锁不住尾@!

是不是螺距大了,转速没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