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飞机,我有图纸,不过忘了怎么做,详情请高人解答

楼主(2015-01-11):
就是贴的这个图纸,图纸我拿到了,以前看过有人发,不过现在没找到在那里,想做,但制作过程不懂,只知道几个部件的做法,可尾翼啊,这个不懂,觉得没有尾翼的图,以前见有人发过,可现在没找到。希望知道的人可以把步骤说下,或者发个成品机子的图给我看看,可能可以按照成品机子图推出一点做法。
因为新手,很多在尝试,勿喷,谢谢。

网友:
先把图纸发上来看看嘛

网友:
第一张图的两片翼肋上面的就是垂直尾翼,不过水平尾翼我也没找到

网友:
FT的飞机,你可以去他官网看

楼主:
还是没找到,继续求肋。\

网友:
没有水平尾翼

网友:
这个是无动力滑翔机,我改了动力的,用的就是那个ft的动力仓。这个图没上桨,因为桨被我炸完了。

楼主:
谢谢,已看帖,有帮助,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原本是无动力,那副翼有啥用,不能控制吧,做铰链也不好固定副翼的姿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看帖,有帮助,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原本是无动力,那副翼有啥用,不能控制吧,做铰链也不好固 ...

无动力的也可以飞啊。你看看无动力山坡滑翔机。能飞就能用上副翼。要设置三角翼混控。或者你搜搜 alula。就是这个机子的原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看帖,有帮助,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原本是无动力,那副翼有啥用,不能控制吧,做铰链也不好固 ...

无动力也要舵机,接收机,电池用1s的话,电调都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