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 采用FTDI 5V 免引线方式调参,以及若干问题解决

楼主(2015-01-11):
今天把穷人OSD更换为3dr mini OSD,遇到Waiting for MAVlink Hearbeats问题,查看许多51mix和diydrones.com帖子都未果。实在不行了,找到OSD的老板,老板一针见血的指出APM2.8的板子需要相关焊盘处理。问题解决。
   然后是画面抖动(数据闪屏),信息不完整。反复测试,修改摄像头为PAL格式,和4:3模式。解决。
电流计串入动力电路中不稳定因素。决定只显示电压,于是DIY了一个电压计,修改上位机参数和焊接硬件,以及改所有新入的信号线端子,花费不少时间,但是值得的。电压计误差在0.05V左右,够用了。
   现在剩下OSD界面的信息参数项,有的参数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泡泡大师的相关帖子都是空的了。

于是自行摸索国外论坛,下载miniOSD调参软件。不想用ISP 焊接引线来刷固件。  用FTDI 232 联机,实测证明可行。
连线方式  FTDI:

调参后(精简)

估计有人也整过FTDI的刷机MINIosd,但是我是没找到。
另外 小房子(家)的距离和指向家的方向(中上方的箭头),需要开启GPS定位后才能显出来。
CR 是上升速度 单位 m/s
GS 平飞速度
AS 是空中的矢量速度  AS=根号下(CR2+GS2)(意思懂得)
HA 是家的海拔高度
TA 是实际飞行的海拔高度
mod 是APM对应的6个模式
VA 是电池电压
小房子 是 里家的距离
别的我都没有用,就没看

网友:
本来MINI OSD就可以用FTDI刷固件

网友:
ISP是刷bootloader用的

网友:
是 MINI"M"OSD,不是 MINIOSD 差一個字差很多

网友A:
给APM OSD刷写固件及字库本来就是用你那个FT32就行了,用ISP是因为连不上电脑给OSD刷BOOT才用的。

网友:
泡泡又回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APM OSD刷写固件及字库本来就是用你那个FT32就行了,用ISP是因为连不上电脑给OSD刷BOOT才用的。

哦,大师现身了,给力

网友(2015-03-08):
引用 网友A:
给APM OSD刷写固件及字库本来就是用你那个FT32就行了,用ISP是因为连不上电脑给OSD刷BOOT才用的。

泡泡大师,求助啊。 我的FT232  怎么驱动都装不上呢?之前一块可以用的,昨天也不行了,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
楼主以为在外国论坛淘到金呢,这刷机人人皆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