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700L炸鸡原因

楼主(2015-01-11):
5个起落的700L炸了,正飞原地自旋时突然自己最大负螺距拍地,不知道是否和GPRO有关?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过吗?求解

网友:
爆照,看看有多伤

网友:
BEC电出问题 也会这样

网友:
听着就挺惨烈。。。。。

网友:
应该有两种可能:三轴陀螺仪故障、遥控信号丢失
回忆一下当时故障的瞬间除了出现最大负螺距,自旋有没有突然停止,检查遥控器是否开启失控保护,当时的状况是否与失控保护设置吻合,如果不是这样可以排除信号丢失,那么估计就是陀螺仪偶发故障了。不知道这种陀螺仪能否象V8那样查看日志,如果可以的话调阅一下,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网友A:
Gpro问题多多
建议还是别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ro问题多多
建议还是别用

多么?比如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么?比如什么?

上个月一个朋友买了450L GPRO套装,尾巴无论怎么调都是反弹,而且会自己偏向一边,根本锁不住尾巴。。然后机械部分什么都没调,换了KBAR一切都正常了,,昨天又一个朋友买的550L GPRO套装空中 机身乱动,炸了,不知道是不是GPRO的问题。。身边很多朋友都放弃用GPR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一个朋友买了450L GPRO套装,尾巴无论怎么调都是反弹,而且会自己偏向一边,根本锁不住尾巴。。然 ...

我朋友的两个Gpro,上在X3和450上都回弹,死活调不好,回弹的恶心。但同样的机子,啥都不动,上MB就啥事没有。

网友:
还好我的700E直接换了VB。。之后没因三轴等设备炸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一个朋友买了450L GPRO套装,尾巴无论怎么调都是反弹,而且会自己偏向一边,根本锁不住尾巴。。然 ...

我X3是用的K8,左边自旋后锁尾很好,右边自旋后会有反弹,调过尾巴的那个什么增益,还是不行,搞不懂啊,还有昨天刷锅的时候刷快了,尾巴就有金鱼尾,我把感度降低后就好了,可是降低后感觉尾巴又有点向右跑了,不修正的话幅度还有点大。真是伤脑筋啊!

网友:
黄科八都用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X3是用的K8,左边自旋后锁尾很好,右边自旋后会有反弹,调过尾巴的那个什么增益,还是不行,搞不懂啊, ...

那就要多检查机械的顺滑 和 看看尾舵机的 性能是否不足了

网友D:
gopro回弹只要稍稍把中立点想左调一点就可以解决了 我以前也这样,现在一直在用,我认为不错还是很稳定的。楼主不妨从供电和机械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
我的700还没装,正犹豫是用MB还是原配的GPRO。刚决定用GPRO,楼主这一帖,又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gopro回弹只要稍稍把中立点想左调一点就可以解决了 我以前也这样,现在一直在用,我认为不错还是很稳定的。 ...

哈哈哈,原来gopro不但可以航拍,还可以用来当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