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大神

楼主(2015-01-1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菜鸟准备过年造雕,雕刻机Z轴用滚珠丝杠的话,1、怎样解决滚珠丝杠不能自锁的问题?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
2、还有滚珠丝杠配标准的支撑座和用带座轴承相比,精度差别多大?因为带座轴承很便宜,标准的支撑单元老贵了。
3、淘宝上的雕刻机套餐好吗?哪家比较强?
4、比较适合做雕刻机的滚珠丝杆,淘宝上滚珠丝杠哪家强(全新)?

网友A:
滚珠丝杠有一定的自锁功能,步进电机上电后,滚珠丝杆的自锁作用更明显。用光杆的雕刻机精度都差不多,精度高要用直线导轨,机架也要用厚实的钢铁,铝机架精度都差不多。

网友B:
步进电机通电就会自锁,不通时电机的磁阻应该满足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通电就会自锁,不通时电机的磁阻应该满足自锁。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有一定的自锁功能,步进电机上电后,滚珠丝杆的自锁作用更明显。用光杆的雕刻机精度都差不多,精度 ...

多谢指点。今天淘宝发现有滑台还不错,有买过的吗?我打算买现成的滑台那种600左右的可以叠加起来的,X轴安装在水泥基座上,Y轴安在槽钢上,槽钢又是跟水泥基座浇筑在一起形成静龙门,Z轴又是直接可以安在Y轴上的,就不打算买单独的丝杠导轨自己组装了,发现那样太麻烦了,第一次不敢搞这么复杂,如果一个个零件买估计成本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