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的 IPAD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听说  可以在飞航线的时候 设置 自动拍照? 是 地面站的功能?还是 飞控的功能啊?
就是  设置一条航线,到了预定的位置  使相机自动拍照

还有就是  IPAD 地面站  现在下载的 地图还有 偏差么? 用什么地图好些

麻烦老鸟 详细回答下   谢谢  感激不尽

网友A:
地图偏差无解,别妄想用vpn,基本没戏,所以我的地面站,只做现场调参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图偏差无解,别妄想用vpn,基本没戏,所以我的地面站,只做现场调参使用

谁说的VPN无解??我就用的好好的啊!无偏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VPN无解??我就用的好好的啊!无偏差!!!

你用pc还是平板啊,我用平板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pc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pc还是平板啊,我用平板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pc没问题

IPAD,然后购买VPN包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