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舵机ds93扫齿修复

楼主(2015-01-11):
昨天炸鸡输出齿扫了两个齿牙,立马某宝,结果一家没货,一家不在线,,
进入正题,把输出齿电位器卡口的背面磨个一样的卡口,下面有图,然后旋转180度装回去避开断齿位置,只要舵机不旋转180度就不会遇见扫齿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

只扫输出齿才能修,扫多了只有换

楼主:
ds93没有易碎臂大神们都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s93没有易碎臂大神们都用什么方法呢

我的方法是用能用易碎臂的舵机,如...等等

网友:
延长了舵机的寿命,不错

网友B:
ds93我一直找不到易碎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s93我一直找不到易碎臂

215的易碎舵臂硬挤上去就可以了,我们一直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93我一直找不到易碎臂

我试过215的蓝色臂只装的进去一半,硬装进去估计,飞的时候要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5的易碎舵臂硬挤上去就可以了,我们一直这么干的

有没有过打滑阿。

网友:
DS93不是DS92的升级版吗? 好象只是换了外壳,DS92、DS92A+、DS95好象都是用一样的齿轮,这个DS93应该也一样吧,问RCM的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