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

楼主(2015-01-11):
CX20想加套图传,不知道下图的怎么样,挂SJ5000

楼主:
有高人指点一二不

网友:
蘑菇天线发射+接受100米高,1公里距离正常无问题。在高一点应该会更远,一般用不到这么远。

网友A:
试过想给CX20加上数传结果没成功。因为他把数传接口去掉了,所以你想加装OSD,是不可能的。

网友:
大飞鲨版的cx20 有原厂的OSD可以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想给CX20加上数传结果没成功。因为他把数传接口去掉了,所以你想加装OSD,是不可能的。

泡泡老师回来啦?不是有一个东西叫穷人osd吗?只是不能看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想给CX20加上数传结果没成功。因为他把数传接口去掉了,所以你想加装OSD,是不可能的。

改装后的澄星CX20使用大飞鲨飞控,是有加装原厂的OS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人指点一二不

本人使用的也是TS832的发射机,一体显示屏接收,云台是华科尔的2D,改装下电源接口就可以完成发射机的电源问题。

至于摄像机的AV输出,你可以网购一根专用的视频输出线就可以了。10元一根。

网友:
APM版的CX20又给数传留位置,但要自己焊一个数传口,接OSD和数传接口没有问题。

只是这个超山寨的APM硬件有省略,只能用自带的arducopter3.1.2不能升级,升级了数传口就不好使了。想升级还想用数传的的话就需要直接从处理器引脚上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