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灰机的那点事

楼主(2015-01-11):
求大神推荐适合新人玩的 KT 灰机 配置 ,回家了想好好疯狂一把 。

网友A:
F22吧,制作简单,成本低,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2吧,制作简单,成本低,好飞

配置是什么

网友B:
2214 KV1400  我的是  比较暴力  大小机型都可以上  30A电调    1500毫安或者2200毫安3S电池

网友B:
打错了2212  KV1400

网友C:
2400KV的电机,6寸的浆,30A的电调,1500,25C,3S的电池,一个6通道的遥控器,,楼下补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14 KV1400  我的是  比较暴力  大小机型都可以上  30A电调    1500毫安或者2200毫安3S电池

F22板机一般不都是腰推吗

网友A:
1400KV电机配7寸桨,40A电调,3S1500amh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F22板机一般不都是腰推吗

我也做了F22  是FT版的  就是这个配置   30A电调就够了

网友:
飞机烧成灰就是灰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2212  KV1400

还有一处写错了,电池外皮上写的1500mAH(mah)汉字应写作1500毫安小时,表示电池容量。1500毫安是电流強度,如果把电池说成1500亳安的,难道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500毫安就能带动电机吗?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上往往标有XV/XXXXma,表示空载电压和它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无所谓容量的问题,因为只要交流电源不断开便可长期向外供电。航模动力电池装在飞机上是沒有外部供给的,能释放的电(量)完全取决于它的储存容量,于是便有了“mah”。不要把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二种不同物品规格的标示方法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处写错了,电池外皮上写的1500mAH(mah)汉字应写作1500毫安小时,表示电池容量。1500毫安是电流強 ...

都是强人啊 ,小弟领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0KV的电机,6寸的浆,30A的电调,1500,25C,3S的电池,一个6通道的遥控器,,楼下补充~~~~~

好的 ,我记下了 。多谢 LZ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KV电机配7寸桨,40A电调,3S1500amh电池

遥控器和接收机可以随便用吗?

网友E:
9MM  EPP飞机,,3S电力,, 耐摔  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9MM  EPP飞机,,3S电力,, 耐摔  好飞

9MM   EPP   专业术语   不是太懂啊

网友F:
KT板机以Extra330比较好做好飞,330属于3D机,对初学者开始不要做3D飞行,把舵量设置的小一些,手上起飞,平飞机腹擦地降落。入门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KT板机以Extra330比较好做好飞,330属于3D机,对初学者开始不要做3D飞行,把舵量设置的小一些,手上起 ...

那新手玩函道灰机嘞

网友:
是的,F22简单,成本低。你看我自己做的F2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73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和接收机可以随便用吗?

这个,只要是接收机能接收到发射器的信号就行,最好是一套,天地飞控+天地飞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