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手机地面站droidpalnner怎么加载地图啊

楼主(2015-01-11):
弄了好久呢加载不了,,,翻墙也没用

楼主:
顶哪,,,有人么

网友A:
请问大神,apm手机地面站droidpalnner这个主要功能是什么 方便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apm手机地面站droidpalnner这个主要功能是什么 方便介绍一下吗 谢谢

规划航线,加载航线,跟随,指点,还有自拍,我主要用的是这些。当然还有飞控参数设定这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哪,,,有人么

手机重启一下然后马上开那个fan   qiang软件,然后再加载地图,因为那个fan  qiang软件会有dns污染,只能通过重启手机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规划航线,加载航线,跟随,指点,还有自拍,我主要用的是这些。当然还有飞控参数设定这类的

如果可以 加你的QQ可以吗 多谢 我的63613558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 加你的QQ可以吗 多谢 我的63613558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重启一下然后马上开那个fan   qiang软件,然后再加载地图,因为那个fan  qiang软件会有dns污染,只能 ...

谢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搞的啊?求教啊

网友D:
楼主确认手机可以用浏览器上谷歌吗?能上谷歌地图一般是能加载出来的

网友E:
我也显示不了地图,求教!

网友F:
手机最好先在电脑上下载离线地图,然后考到手机里,有教程,看泡泡PIXHACK第三课,
不过这里不欢迎泡泡,你只能去别的地方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最好先在电脑上下载离线地图,然后考到手机里,有教程,看泡泡PIXHACK第三课,
不过这里不欢迎泡泡, ...

泡泡老师我知道到哪去,,,嘿嘿,,,您已开启“FOLLOW M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认手机可以用浏览器上谷歌吗?能上谷歌地图一般是能加载出来的

手机地图可以加载,,但地图好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显示不了地图,求教!

等我搞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知道到哪去,,,嘿嘿,,,您已开启“FOLLOW ME”模式

自己注意一点,安全第一,别打到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地图可以加载,,但地图好老

不管地图老还是新,别偏差才是主要的,象我现在有手机精灵二,因为地图偏差太多,我掉河里去了,不敢上精灵航点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分享啊。谢谢了!QQ:14871568

我也要谢谢10794206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