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naza lite 很暴力哦 。。。

楼主(2015-01-11):
一个朋友的飞机掉海里了,飞控当然也泡水了。当时是飞控不能正常使用了。返厂客服说没法修,于是乎就直接就发回来了。
闲着没事  就把他拆了。

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

里面的电路板已经能看到有电解水以后留下的白色的痕迹。
感觉这个飞控如果做上防水就好了   毕竟在外壳的接触面上图上点 胶就可以解决。
用的lpc1768fet100的处理器  32位,arm 系列的  处理能力还是很强的。

刚才用酒精洗了一下 ,不知道这个飞控还能不能用。。。

网友:
继续折腾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还能用?

网友:
也不清楚,是想你继续修再看看

网友A:
看上不错,32位。APM都是用8位。

网友:
还真暴力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不错,32位。APM都是用8位。

APM的处理器确实是八位的,主频也不高,但是没见过飞傻的

网友B:
居然还有人没见过山寨APM飞傻的!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C: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里面

网友:
我上次四轴掉水里,于是拆开新版naza lite,看见里面电路板是做了防水处理,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看第一张图你朋友的应该是Naza M V1不是Lite!

网友:
主要是气压计得换个 其他问题不大吧

网友:
可以用的~~~我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拆V2的看看

网友D:
传感器是哪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人没见过山寨APM飞傻的!太不可思议了~

确实没见过

网友E:
掉海水里修复机会很小,掉普通的干净水里修修说不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是哪家的啊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里面

失望还是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海水里修复机会很小,掉普通的干净水里修修说不定能用。、

悲剧了

网友:
要是修复不了 我收尸体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他的输出是不是正常呢?

看看led什么的是否正常呗。。电源一定要能限流,否则很容易烧毁的。

网友F:
我的精灵掉河里泡了两个月,冬天水干了,捞上来以后  多有电子元件放酒精里泡了两天  完全晾干后  只有GPS和云台挂了,飞控 电调 电机  接收都没有问题。

网友:
从第一张图上看应该是NAZA V1

网友:
飞控防水了就定不了高了

网友:
确定是v1飞控。不是lit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精灵掉河里泡了两个月,冬天水干了,捞上来以后  多有电子元件放酒精里泡了两天  完全晾干后  只有GPS ...

你那真的是精灵,会潜水啊

网友:
只照了一边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精灵掉河里泡了两个月,冬天水干了,捞上来以后  多有电子元件放酒精里泡了两天  完全晾干后  只有GPS ...

卧槽,两个月!太牛了兄弟。。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把好的V1拆了,,泡水的lite没拆,,再拆个lite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真的是精灵,会潜水啊

电路板上应该有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把好的V1拆了,,泡水的lite没拆,,再拆个lite看看

不会吧   这个真是V1不是lit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这个真是V1不是lite?????

聽這口氣,樓主,你不會拆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