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板新机开装ing !

楼主(2015-01-11):
      前一段时间入的D板 YAK 55,一直没时间安装,今天是星期天,下午开始安装,先做主翼前、后缘的碳片加强,也做习惯了,分别在碳片和翼侧面抹胶、晾干后粘合,用手稍用力按压使其紧密结合,然后用手沿结合面把多余的胶搓掉。看看下图,基本成型。电话来了,又有任务了,先上两张图片。

网友:
看装机,关注中,

网友A:
什么是d板啊!和kt去膜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d板啊!和kt去膜像吗?

Depron是一种专门用于制作电动模型的材料,俗称D板。它十分轻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随着模型科技的发展,Depron 泡沫材料会成为未来超轻型飞机模型的首选材料。她比KT板质轻韧性高、价格贵!F3P首选材料。

网友:
,你正忙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epron是一种专门用于制作电动模型的材料,俗称D板。它十分轻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随着模型科技的发 ...

谢谢解答,找机会我们也整点尝尝鲜

网友B:
  能教教我吗                290237570   QQ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教教我吗                290237570   QQ         谢谢了

有事可以一起探讨,可以论坛发信息,很少QQ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事可以一起探讨,可以论坛发信息,很少QQ的。

  也好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事可以一起探讨,可以论坛发信息,很少QQ的。

你D板 的购买途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D板 的购买途径是

因为比较忙,基本都是购PNP版的。

网友C:
Depron是一种专门用于制作电动模型的材料,俗称D板。它十分轻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随着模型科技的发展,Depron泡沫材料会成为未来超轻型飞机模型的首选材料。只要您的想象力没有受到限制,您可以任意发挥利用这种材料去制作模型。

由于特殊的闭孔结构,Depron泡沫只需要很少的胶水便可粘合,且防水。它密封的表面使其很容易被无溶剂的油漆或墨水上色。

不同于轻木,您不必担心它会出现裂纹,因为它的泡沫结构十分均匀。
Depron Aero是最新的Depron产品,专门用于制作F3P产品,和Depron Classic相比它的密度更小,但其余性能不变甚至更强。Depron Aero受到F3P世界冠军Martin Müller极力推荐和亲睐,他本人的飞机亦是由Depron Aero制造而成。

Depron与KT板和EPP的对比:

强度:EPP>Depron>KT  ;  刚性:KT>Depron>EPP; 重量:EPP》Depron>KT

Depron最大的优势在于既能保持刚性又具有一定的强度,所以在制作出来的飞机的飞行性能远高于其他材料所制作出来的模型,且加强十分简单,不必像EPP那样埋碳,整机制作成本低于epp。

但是Depron的强度没有epp高,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耐炸性没有epp高,所以对于新手来说并不适合。以下是Depron所能弯曲角度:

在这种弯曲下Depron能回归自然平整,如果需要制作翼型等带有弧度的形状,可以使用圆柱形体如木杆在其表面柔压使其细胞内空气压缩成型,也可使用热加工成型。

只要你有想象力,可以用Depron制作任何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pron是一种专门用于制作电动模型的材料,俗称D板。它十分轻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随着模型科技的发展 ...

网友:
期待继续上图